[求助] 请问利用MUX选通时钟信号应该怎么做呢?

楼主(2012-05-19):
求问各位一个时钟树选通的问题,如何设计以及如何综合约束。

因为本次设计有两个模块,一个是模拟部分,一个是数字部分(下图中只画出了数字部分,表示为Core_circuit)。由于考虑到数字时钟信号可能对模拟电路干扰很大,所以设计中的工作时钟Clk_200M是由模拟电路做出来,然后给到数字电路部分。
由于考虑到可能自己设计出的芯片时钟可能做得不好,导致比如扇出不够,或者时序不满足等问题,所以在测试的时候希望通过另外一个时钟Clk_test来测试数字电路本身的功能是否正确,而非测试的模式下,还是使用自己做的时钟树工作。因此,这里就涉及到对两个时钟Clk_200M和Clk_test进行选通。目前只想到利用MUX对两路输入时钟进行选通,然后得到RX_Clk,输到设计的芯片中(Core_circuit),如下图所示。这里假设Clk_200M是自己做的时钟树,Clk_test是来自FPGA产生的时钟,工作频率比200M低很多,估计低一个数量级。

但是由于时钟经过了一个门电路,势必会造成时序上的不稳定,比如在不同的PVT下,我无法保证设计中约束的时钟与实际的时钟接近,而可能导致芯片最终流片失败。
所以想请问一下各位,对于这种时钟的选通问题,一般是不是就是通过一个MUX来处理?如果利用MUX处理,那么在综合的时候应该如何去约束时序呢?(这里小弟想的是,在综合的过程中,从RX_Clk开始还是认定为理想时钟,设计transition等参数,但是对于MUX这部分应当如何约束比较好呢?)一切的一切都源自为了提高设计的可靠性。
或者说可以不考虑这样的设计方案,求各位大神指教。

网友:
如果library有CKMUX cell,就选用CKMUX cell。
如果没有就用一般的,最好设dont_touch。
一般影响不大。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请问一下,怎样选择在综合的时候使用CKMUX呢?是用什么命令亚?我看compile里面没有这个选项。麻烦指导下,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A:

    麻烦问一下怎么对这种情况下的时钟路径进行约束呢?今天用DC尝试了下,但是突然发现不知道应当如何去约束了。按理说约束的时钟应当是从RX_Clk开始的部分,然后再设置从Clk_200M和Clk_test到RX_Clk的约束。但是小弟现在就是不知道应当如何写这个约束脚本了。。。望赐教。
下面是我的想法的脚本,但是会报错get_ports找不到RX_Clk,因为RX_Clk是整个设计中的MUX的输出线。。。所以无论如何就无法约束了。。。

set clk RX_Clk
create_clock -period 5 -waveform {0.0 2.5} [get_ports $clk]
set_clock_transition 0.1 [get_clocks $clk]
set_clock_uncertainty 0.3 [get_clocks $clk]
set_clock_latency 0.3 [get_clocks $clk]
set_drive 0 $clk

网友:
在综合脚本的时候 你在MUX端设置set_case_analysis  x [get_pins  x/x/mux/mode}]  选择你需要的时钟, 在RX_CLK端口就不用在设计约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