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教 EEPROM 电压

楼主(2012-05-20):
求教各位大侠,芯片工作电压是2.5~3.8V,外部供电。EEPROM采用多大的电压比较好?3.3V还是5V,如果没有3.3V的eeprom ip 该怎么做比较好?尽可能的降低设计的风险性。谢谢

网友:
回复 楼主:

3.3V就能进行eeprom擦写啊,有这个IP吗,好像最少要5V吧。

网友:
只要eeprom基本单元foundry提供,自己把DC-DC电路和外围逻辑电路设计一下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