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erl在变量名称中插入变量的问题

楼主(2012-05-20):
大家好  我想实现下面这样的一个赋值关系
    $i = 0;
    while ($i < 10) {
      $name_$i = $i;
      $i ++;
   }

    我的意思是产生一组$name_0,$name_1...$name_9这样的变量,并且都有自己的值。
    但是这样却不能实现,我想问怎么才能够办到呢?

网友:
回复 楼主:

    这个还是用数组来的实惠吧。

网友:
实现是可以实现,比如
$i = 0;
    while ($i < 10) {
      ${name_.$i}= $i;
      $i ++;
   }
   print $name_1;
不过正如2楼所说,这个用法不如其他的实现方便。这是perl很早以前继承下来的语法。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大家的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