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请教开关非理想的一些问题

楼主(2012-05-20):
我们都知道开关电容电路的开关存在非理想,也就是通常说的:沟道电荷注入,时钟溃通和kt/c噪声。
单就沟道电荷注入来讲,可以引起dc offset,gain error 和nonlinear。我想问的是,nonlinear是主要因为输入信号的变化而引起的,但是像连接运放输入端和电容的这个开关,它两端的电压基本一直保持恒定,这种情况下是不是可以说开关的非线性影响就很弱了?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开关的非线性我们解释为vth的变化,但是电容的非线性是仅仅跟工艺相关还是和信号也相关?

网友:
回复 楼主:

   这样说吧,理想开关的阻值为0。实际开关的阻值不为0,这会产生gain error和pole error,但不会产生harmonic distortion。如果实际开关的阻值随两端电压的变化而产生变化,这样就是nonlinear,会产生distortion。你所说的那个连接运放输入端和电容的开关是没有nonlinear的。对于电容,nonlinear指的是加在它上面的电压产生变化时,容值会产生变化。工艺只是造成mismatch。

网友(2015-02-04):
回复 网友A:
你好,我看到你的回复里说“你所说的那个连接运放输入端和电容的开关是没有nonlinear的。”,请问这是为什么啊?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