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吞吐率应该怎么算

楼主(2012-05-20):
设计了一个支持多码率的编码器,我们都知道加了校验位之后输出数据量要比输入的信息量要大,整个时序就会变成下面这个样子。在信息比特输入完了之后,编码器还需要一段时间来输出校验位,这段时间内是不能接收新的信息比特的。那这个编码器的吞吐率是多少呢?(假设输入输出的位宽都是W位,输入信息位用了K个时钟,输出整个码字用了N个时钟)
如果是针对多码率的话,我的吞吐率是不是要取个平均,或者说针对每种码率都有一个对应的吞吐率?

网友:
你可以做成位间计算,那样频率就可是你的真实设计频率。
比如你在每个CLK的上升沿时接收数据的一个bit,同时计算你的CRC16,这样当你接收完成数据时,只要比对CRC16就行了,这是一种在通信过程偷窃时钟,提高效率的用法。

楼主:
    按照前面的图,信息位一共8*K位,校验位8*(N-K)位,我的设计是每输入8个比特,就算一次。实际上就是用了你所说的偷窃时钟。

    但由于输出位宽的限制,不可能一个时钟内把所有的校验位都输出,要花N-K个时钟才能全部把校验位输出完。

    如果设计时序就是按照图中那样的,那吞吐率应该怎么算?

网友:
那样的话吞吐率只有k/n*100%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只有校验没有协议开消么?DATA中全是有效数据???你算吞吐率有什么用????

楼主:
回复 网友A:

    关于协议开销,控制信号是在另外的连线上,我在图上没画出来,所以图上的data全是数据。

    关于吞吐率:吞吐率的单位不是bps吗?怎么变成一个百分比了?按我的理解,吞吐率就是时钟速率再乘以你在楼上说的百分比。是我理解错了?

网友:
吞吐率又叫吞吐量,指的是单位时间内通过每一个截面的数据量。
在通信系统中,通常基于每秒能处理的数据位数.
你理解的对。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还有个问题哈。由于这个编码器是多码率的,即K/N是不一样的。那吞吐率的计算应该是每种码率算一个吞吐率?还是把所有码率的吞吐率做一个平均?

网友:
每种码率算一个吞吐率。
所有码率的吞吐率做一个平均.
这两都要。
一般是最大和最小还有平均,这三个是要算是否能满足设计要求。
你是在作语音么。

楼主:
回复 网友A:

    做的是一个数字电视标准(DVB-T2,不知你听过没?)的FEC编码器,他这个就是针对视频传输的。

看来最大最小平均这3种吞吐率都要算了。

网友:
数字电视行业不了解。。
祝你早日搞定。

楼主:
回复 网友A:

        数字电视也属于通信相关的,大致都差不多。

谢谢你这几天来的答复哈!这么几天也只有你一个人答复了。我看看要怎么把200信元给你~

网友(2012-08-01):
是不是所有的输入与输出的和除以时间啊??

楼主:
回复 网友B:

    听说是输入和输出分开算,具体的也很模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