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se调用modelsim时,怎么改变仿真时间呢

楼主(2012-05-20):
我用ise调用modelsim时仿真时间只有1000ns,时间不足,怎么设置能让仿真时间变大一些,各位大神帮帮忙了

网友:
run 100us 采用命令run+时间

网友:
在modelsim安装目录下将其.ini文件中的默认仿真时间改大即可,以后每次调用modelsim都是改大后的时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