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erilog语言

楼主(2012-05-20):
求助

小弟乃verilog新手,以下这个程序不知道错误在哪,仿真就是不正确呢,表现为q的值始终为0,求各位大仙多多指教!
module zdws(q,clk,clr,plus,minus);
input clk,clr,plus,minus;
output[7:0]q;
reg[7:0]q;
always@(posedge clk or negedge clr)
                begin
                        if(!clr) q<=8'h00;
                        else
                                case({plus,minus})
                                        2'b10:begin  //递增
                                                        if(q[3:0]==4'd9)
                                                                begin
                                                                        q[3:0]<=4'd0;
                                                                if(q[7:4]==9)q[7:4]=4'd0;
                                                                        else q[7:4]<=q[7:4]+1'b1;
                                                                end
                                                                else q[3:0]<=q[3:0]+1'b1;
                                                        end
                                        2'b01:begin   //递减
                                                        if(q[3:0]==4'd0)
                                                                begin
                                                                        q[3:0]<=4'd9;
                                                                        if(q[7:4]==0)q[7:4]=4'd9;
                                                                        else q[7:4]<=q[7:4]-1'b1;
                                                                end
                                                        else q[3:0]<=q[3:0]-1'b1;
                                                        end
                                        2'b11:q<=q;  //暂停
                                        default:q<=4'bx;
                                endcase
                end
endmodule

网友:
你的testbench中{plus,minus}是不是始终等于2'b11

网友:
这个要看你的仿真程序了。

网友:
是啊,要看你的testbench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用的是波形仿真,设置的值是plus始终为1,minus值始终为0.这个时候仿真结果q的值始终为0,怎么回事啊?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用的是波形仿真,q 的值始终是0,怎么回事?

网友:
看看clean是多少。 另外看看逻辑关系对么。 看你的begin end块总觉得怪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