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lvaco TCAD 2010 linux 32安装在Ubuntu有问题

楼主(2012-05-20):
在安装silvaco TCAD 2010 linux 32  时出现error message (OS: Ubuntu):

1)在装 sflm -i 时出现:
rpcinfo: RPC: Port mapper failure - RPC: Unable to receive
Verification failed for sflm on host hostname.

修改 all.lic (hostname) 和用 patch file内

rpc.sflmserverd.exe 没有问题
SFLM license server  确认 license 已经安装好

3) 在运行deckbuild 出现error message
********** W A R N I N G **********
You do not seem to be running a
supported release of Redhat Linux.
***********************************
********** W A R N I N G **********
You do not seem to be running a
supported release of Redhat Linux.
***********************************
********** W A R N I N G **********
You do not seem to be running a
supported release of Redhat Linux.
***********************************
XView warning: Cannot load font 'lucida-12' (Font package)
XView warning: Cannot load font '-b&h-lucida-medium-r-normal-sans-*-120-*-*-*-*-*-*' (Font package)
XView error: Cannot open connection to window server: :0 (Server package)

大家帮助 !

网友(2012-08-22):
采用自动安装的吧?!
安装时,选择简体中文字体,再试试

网友:
或者 安装一下字体库

网友(2012-10-11):
安装过程?

网友(2013-02-17):
yum install xorg-x11-fonts-misc
yum install xorg-x11-fonts-100dpi xorg-x11-fonts-ISO8859-1-100dpi \
     xorg-x11-fonts-75dpi xorg-x11-fonts-ISO8859-1-75dpi
如果是centos或者fedora就是这样安装字体包,ubuntu可以找下类似的
http://www.physionet.org/physiotools/xview/
可以在以上网址找下

网友:
还是看不懂啊

网友(2013-04-04):
楼主 问题解决了没?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帮忙解决下!

网友:
在說明中就有說不支援Ubuntu系統!!

网友:
同问啊,各位大神有没有解决了的?

网友:
这不报错很清楚了吗?缺字体,不能和Windows Sever连接。
所以你要上网搜下字体,安装。另外检查你的License Sever,记得好像有个什么SFLM_SERVER的环境变量吧

网友:
各位大神有没有解决了的?

网友(2013-12-03):
回复 网友A:

same question ,please help

网友(2014-10-12):
本人也习惯版图,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