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周期信号的测试程序应该怎么写

楼主(2012-05-20):
想写两个周期信号,周期都是5000 ns,但第二个信号要比第一个信号推迟1250ns开始循环,用vhdl写的,十分感谢,初次接触,希望能够帮帮忙

网友:
创建一个时钟CLK1,然后延时1250ns赋值给CLK2就行了。仅用于测试,怎么写都行,目的达到就OK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啊,我的第一个信号是这样写的,
process
  begin
    PA<= '1';
  wait for 2500 ns;
   PA<='0' ;
  wait for 2500 ns;
  end process;
  第二个信号的延迟应该怎么写呢,PB<='0' ,'PA' after 1250 ns;这样吗?不过编译时候出错了,不知道该怎么写,希望能够帮帮忙,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A:

用刚才的那段程序编了,没有出错了,但是波形是这样子的了  ,还是不对,应该怎么编写呢,十分感谢

楼主:
回复 网友A:

    问题解决了,十分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