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 Gain-boosting 运放的 辅助运放的UBW、零极点对如何仿真?

楼主(2012-05-20):
资料上一般βωu<ωau<ωp2,但是如何知道仿真辅助运放wau(UBW)的呢?是估计辅助运放输出管子的尺寸来估算电容来仿真吗?
又如何仿真零极点的位置来调整最佳的建立时间呢?

楼主:
自己顶一下。

楼主:
不好意思,是没写清楚吗?
请问各位,如何设计辅助运放,使它的GBW满足βωu<ωau<ωp2 ?

网友:
βωu<ωau 即可,没有说一定小于wp2

楼主:
回复 网友A:

哦,谢谢。
但是那如何仿真辅助运放的GBW呢?是将辅助运放单独拿出来仿吗?负载怎么确定的?

网友(2013-05-07):
回复 网友B:

    哥们,我也在做gain-boosted运放,可以问你些问题么?谢谢了,你扣扣号是多少呢?我加你

网友:
同样在做gainboost 请问辅助放大器的输入共模是如何确定的?是先仿主放大器得到各个点的直流共模,然后根据主放大器的共模来确定辅助放大器的共模吗

网友:
难道用STB不行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