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迟滞比较器响应时间的问题求助

楼主(2012-05-21):
结构就是爱伦那本书上的迟滞比较器结构,我想请问一下,它的响应时间的问题,比如说一端是直流基准电压1.25v,另一输入端加一个1-1.5v,上升,下降时间都是100p的脉冲波,一般情况下,看输出的方波的中点电压2.5v所对应的时间和输入方波中点电压所对应时间的差值,就是比较器的响应时间,但是,当我们把输入方波幅度变化时,比如说,变成1-2v,这种情况下,响应时间和前面1-1.5v所得的时间不同。那么该比较器的真正响应时间到底是怎么确定的了?就是输入到底该怎么加?还有方波的上升,下降时间变成ns,us级也会得到不同的响应时间,这是怎么回事?望牛人帮我解答一下,谢谢。

网友:
谈不上所谓真正的响应时间吧,具体测试结果跟测试条件的关系还是很大的,比如输入的信号沿、过驱动电压等等

网友(2012-09-12):
同问啊,等高人指点

网友(2015-02-27):
也存在如上疑惑,望请高人解答

网友(2015-09-22):
回复 网友A:

   层主好,正如层主所说,比如像POR瞬态出来的波形就和上电时间很大关系,这是否也是响应慢带来的呀,有什么规避的方式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