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各位指点。

楼主(2012-05-21):
这两天听了L sir的讲座,受益匪浅。这里有个问题想请教,
不知道当时决定写ARM的时候,具体是如何确定需要的指令集以及标志位的,
虽然是RISC,但是应该也不至于实现所有的指令把。。
莫非编几个程序反汇编总结么。。。。

写过一个带forwarding的pipelined MIPS,也就只能自己写个ASM“翻译器”自娱自乐。
希望也能扩展到可以运行带bootloader的裸程序。可惜逆向容易正向难,希望能点拨一下。

thx~

网友:
感谢关注。你可以大略讲讲你的设计,看看能不能帮助你。
我觉得最好是对指令进行分类,找到这一类的实现方法,然后各个击破,基本上没有什么实现不了的指令。只要指令实现完全,就可以脱离汇编,直接用C编程了。

楼主:
MIPS就I、R、J三种指令,格式比较简单,但是真要实现还是挺多的,我其实比较好奇您当时设计时是通过spec选择指令还是根据统计编译器实际用到的指令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