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延迟的问题

楼主(2012-05-21):
module F101 ( N01, H01 );
input H01;
output N01;
buf ( _H01, H01 );
not ( N01, _H01 );
specify
( H01 *> N01 ) = ( 100000.0:100000.0:100000.0, 100000.0:100000.0:100000.0 );
endspecify

请问这个标准单元库中的这个表述是如何定义延迟的?比如单位是10ps时,延时是多少?
而下面这个语句:
specparam
tplh$A$Y=1.0
tplh$A$Y=1.0
(A*>Y)=(tplh$A$Y,tplh$A$Y)
又是如何定义延迟?

请高人指点 谢谢

网友:
H01 *> N01 代表H01到N01的所有连接(原话是full connection)

延时部分,逗号之前代表的是上升沿的传输延迟,逗号后面是下降沿的传输延时。

至于冒号隔开的三段,分别为最小,典型,最大值。

楼主:
回复 网友A:

    非常感谢!  还有个问题,上面两个分别是35工艺和13工艺对反相器延迟的定义,单位为10ps和1ns。这么算的话,两者延迟分别一个是1000ns,一个是1ns,不同工艺会相差这么大吗?

网友:
回复 网友B:

    没用过,不知道。个人感觉这个值大小无关紧要,因为前仿用不到,后仿这个值会被替换。
    我接触的工艺库都是把这个值设成1ns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