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encounter后版图只有连线,没有标准单元【已解决】

楼主(2012-05-21):
用encounter布局布线后,把导出的DGS用版图软件查看时,发现里面只有连线,没有标准单元,大侠们觉得会是什么原因引起的?感谢!

网友:
没有做layout merge操作。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好。这个我确实没做,看了一些帖子,有些说是map文件的问题,除了您所说的,会不会是因为map呢?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个操作是GUI里面的还是要另外写文件来操作?刚在encounter找了一下,没有找到。弱弱的问一句,可以说详细点吗大侠,谢啦!

网友:
可以直接在encounter导出gds做这个merge步骤
streamOut -merge {listOfExternalGDSFiles}

以下是示例

The following command merges cells needed in the design from all files in myDirectory with the current database:
streamOut -merge myDirectory/*.gds
If a merge file contains cells such as A, B, C, D, X, Y, and Z, and the design contains only cells A, B, and D, then the EDI System software merges only cells A, B, and D.

不过我是在virtuoso中做的merge操作

楼主:
回复 网友A:

    非常感谢,我试试!

网友:
把你在encouter导出的gds拿到virtusoo里去merge一下,就有full gds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好人啊,非常感谢你们!!!

网友:
PR的时候,用的是LEF啊,你直接导出是看不到metal以下的层次的

可以导出的时候merge,也可以直接导出然后用virtuso去做gds merge,选择ref others就好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