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帮我看看这个计数器为什么总是提示Syntax error near "process"

楼主(2012-05-21):
entity data_gen is
PORT( clk: in std_logic;
   rst: in std_logic;
   countut integer range 0 to 255
   );
end data_gen;
architecture Behavioral of data_gen is
begin
  process(clk,rst)

  variable counter:integer range 0 to 255;

  begin

   if (rst = '1') then

     counter <= (others => '0');

   else if (clk'event and clk = '1') then

     if (counter=255) then
      counter <= 0 ;
     else
      counter <= counter+1;
     end if;
   else
     counter <= counter;
   end if;

   count <= counter;

  end process;
end Behavioral;

网友:
你的counter定义的是integer,赋值语句不能用<=,而是:=

楼主:
回复 网友A:

    library IEEE;
use IEEE.STD_LOGIC_1164.ALL;
-- Uncomment the following library declaration if using
-- arithmetic functions with Signed or Unsigned values
--use IEEE.NUMERIC_STD.ALL;
-- Uncomment the following library declaration if instantiating
-- any Xilinx primitives in this code.
--library UNISIM;
--use UNISIM.VComponents.all;
entity data_gen is
PORT( clk: in std_logic;
   rst: in std_logic;
   count : out integer
   );
end data_gen;
architecture count_255 of data_gen is
begin
  process(clk,rst)

  variable counter:integer :=0 ;

  begin

   if (rst = '1') then

     counter := 0;

   else if (clk'event and clk = '1') then

     if (counter = 255) then
      counter := 0 ;
     else
      counter := counter+1;
     end if;
   else
     counter := counter;
   end if;

   count <= counter;
  end process;

end count_255;

我如果给PROCESS加上一个标号P1,进程结束 时end process p1;就会报两个错误, Syntax error near "process".Syntax error near "count_255".去掉进程的标号以后只有一个Syntax error near "process".
不知道是为什么总提示process的语法错误,求高人指点!

楼主:
回复 网友B:

    else if (clk'event and clk = '1') then
错在这里:elsif (clk'event and clk = '1') the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