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ortex-M0是冯诺依曼架构,ARM9是哈佛架构,它们在Verilog设计实现上有什么区别吗?

楼主(2012-05-21):
在CPU设计中,Cortex-M0是冯诺依曼架构,而ARM9是哈佛架构,它们在用Verilog进行设计实现时有什么区别吗?

网友:
冯诺依曼架构表示指令池与数据池对应于同一物理实体。因此当处理器同时发出取指令和取数据操作时,就必须一个一个来了,不能像哈佛架构一样同时完成了。在Verilog设计实现时,必须选定对应哪种架构,然后再编程实现之。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要实现cortex-M0兼容指令集时也是可以采用哈佛架构来实现?

网友:
目标是实现嵌入式软件的运转,采用哪种方式,可以由实现者自定义。

网友:
回复 楼主:

书看的如何了?有什么问题,请帖出来,看看能不能帮到你。

网友:
回复 楼主:

    一般来说,哈佛结构可以改造一下成为诺依曼架构;但诺依曼可能不能平滑过渡到哈佛上去。

楼主:
回复 网友A:

看了两三遍了,基本流程大致差不多了,需要再看两三遍巩固一下,加深理解,如书中所说再细细推敲一下,才能收获更大

楼主:
回复 网友A:

   在边推敲ARM9设计,边看cortex-M0的架构手册,想自己照着书中的设计思想写一个cortex-M0的处理器,我想学以致用收获会更大,看到Cortex-M0是冯诺依曼架构,而ARM9是哈佛架构,所以有点困惑就是不知道两种架构在具体设计实施上有什么区别?

网友:
目前计算机都是 冯诺依曼架构 吧, 哈佛 是 冯的一个实现方法而已。

网友:
这本书当当上可以买到吗?

网友:
什么书啊?

楼主(2012-07-04):
回复 10# qqwang106 可以哈,我就在当当上买的

网友(2012-09-26):
M0什么时候出书啊

网友:
有教設計 arm cpu的書??

网友(2013-02-17):
回复 网友A:

    cortex-M0出来了吗

网友:
其实当前的计算机自从加了Cache和内存管理单元(MMU)之后,就不必太拘泥于哪个架构了。
因为CPU是直接访问Cache的,完全可以在Cache上为指令和数据留出空间A和B(举例)。
A和B如果映射到同一内存单元,你就可以说是冯架构;如果映射到不同内存单元,你就可以说是哈架构。
而MMU所用的虚拟内存管理方式,更是模糊了这二者的区别。

网友(2013-06-05):
哈佛,只是冯诺伊曼的一个子集?

网友:
16楼的朋友,Cortex-m0没有Cache。是H架构还是F架构,有可能直接导致不同的core verilog代码。

网友(2014-03-24):
M0是冯诺依曼架构?很好奇coremark性能怎么可以那么高?哪位高手知道M0/M0+的流水线架构?求分享

网友(2019-01-03):
两种不同方式而已

网友(2019-06-09):
期待更多反馈。

网友(2021-12-02):
赞同2楼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