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pipeline ADC中电容mismatch的calibration

楼主(2012-05-21):
在一些电容取值偏小的场合,单单使用muli-bit都还解决不了问题,电容mismatch的calibration貌似很有必要。这方面的论文太多了,有给输入到比较器VTH然后force 0 and force 1,也有capacitor shuffling,甚至很多乱七八糟的LMS background calibration。不知道哪位大虾在实战中应用过?
      大家讨论下

网友:
你这问题都够写本书了,感觉对电容mismatch的要求主要还是看应用的,看你是关心sndr还是sfdr了,一般文章中都是关心SFDR,但是看你的问题似乎是关心SNDR,这样的话版图技巧优先,其次再说calibration。

楼主:
回复 网友A:

    mismatch引起的gain error既可以引发harmonic,更能引起很多的spur,从而恶化SNR和SFDR。从我的实测结果来看,单独版图技巧很难解决问题(单位电容400f,大概能做到85dBc左右 SFDR,并且对SNR影响很大,可以Limit到75dB),并且当速度上去之后,电容阵列不敢走得太复杂,因为电容本来不大,引线寄生影响太大。我想来想去,似乎只能做calibration,将其他模块尽可能做好,单独校准mismatch。
    不知大侠在实战中用过没?

楼主:
回复 网友A:

    如果我关心SFDR,那应当如何?如果我关心SNDR,又该如何?我咋觉得这俩本来就一体的呢

网友(2014-06-29):
all can discuss this !

网友:
你要达到这么高的SFDR和SNR,校准时必须的,一般我们认为10bit或者一些,不需要校准,12bit以上一般都是带校准的

网友(2014-11-12):
最近在看校准这块,前台校准,没啥头绪,要会的交流下啊

网友(2015-02-07):
博主 你看的怎么样啦

网友:
电容calibrate很容易,这个temp independent,比较难的是opamp gbw和nonlinearit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