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选取总线的问题

楼主(2012-05-21):
请问在CPU和高速DSP核(HDL完成)之间的数据通信,都有什么总线可以完成?或者都有怎样的解决方案?其中,一些数据是CPU进行简单计算,却得到的大量图像数据,memory是用SDRAM。
是CPU控制SDRAM直接和DSP core通讯比较好?

网友:
你所用的CPU都支持哪些接口呢?DSP核设计的接口又是怎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