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xilinx ISE与modelsim联合仿真的问题请教

楼主(2012-05-21):
最近在做modelsim去仿真ISE13.2生成的乘法器IP核,结果在modelsim中提示找不到一些基本的IP核的错误
“# ** Error: (vsim-3033) multiplier.v(1717): Instantiation of 'LUT2' failed. The design unit was not found.
#         Region: /multipiler_tb/multiplier_1”
我已经在XILINX中生成了库,并导入到了modelsim中

是不是还有一些其它的地方需要设置的,求指点!谢谢

xilinx的库已经导入到了modelsim中

xilinx的库已经导入到了modelsim中

楼主:
这是xilinx的库编译到modesim中的结果!

网友:
你试着在vsim仿真的时候,自己加入一些常用的库,有的时候modelsim好像无法自动识别左边的库,需要自己指定

楼主:
回复 网友A:

    好的,谢谢!我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