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DFT求助

楼主(2012-05-21):
问个问题哈,dft compiler 里面对于综合时候设置dont touch的模块做scan insertion的时候应该怎么处理才能report fault coverage呀?求大神指点,不胜感激涕零呀

网友:
dont touch了,你如何insertion?除非你取消dont touch

楼主:
回复 网友A:

    恩,确实dont touch之后就算不出覆盖率了。我的RTL里有不需要插入扫描链的模块(如RAM),如果在这些模块用用synopsys translate_off/on的话扫描链可以绕过去并算出覆盖率,这样做对吗?还是有其他做法呀?这样的错误覆盖率好小呀。

网友:
RAM应该是不会插入scan的,scan insertion只针对register,不需要set_dont_touch。你用translate_off/on是不对的,因为这样会使得你的这部分逻辑不会被综合,自然不会算到你的fault coverage了,而且,你这样得到的netlist本身功能就是错的。想要提高fault coverage,可以尝试把DFT compiler的autofix打开。并且要分析下你的design,仔细看下report,里面会告诉你violation的原因,要根据那个来做。

楼主:
回复 网友B:

    嗯,十分感谢。我在RTL代码插链综合的时候,ram就是一个模型,那么应该处理这一部分呢?冲突主要就是因为translate off 了存在black box。感谢指导!

网友:
认真学习,好像在bist中设置吧

网友(2012-09-14):
回复 网友A:

    如何对一个ports做dont touch。就是不要用它来做任何的东西

网友(2013-02-17):
回复 网友C:

    RAM在dftc中本身就会被默认为blackbox,不用特别处理,跑atpg时可以插bypass或者observe/control来提高coverage

楼主:
回复 网友D:

    谢谢。能详细介绍一下如何bypass或者observe/control吗?新年快乐

网友(2014-08-19):
如何对一个ports做dont touch。就是不要用它来做任何的东西

网友(2015-08-10):
小白看各位对话就受益匪浅啊!

网友(2015-09-14):
如果只是簡單的SAF full scan, RAM之類非gate level netlist在進行ATPG時應該只有blackbox interface有被model的可能性吧...

网友(2015-10-27):
RAM应该是不会插入scan的,scan insertion只针对register,不需要set_dont_touch。你用translate_off/on是不对的,因为这样会使得你的这部分逻辑不会被综合,自然不会算到你的fault coverage了,而且,你这样得到的netlist本身功能就是错的。想要提高fault coverage,可以尝试把DFT compiler的autofix打开。并且要分析下你的design,仔细看下report,里面会告诉你violation的原因,要根据那个来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