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MOS电路接上负载,电压小了很多,请问可能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2-05-21):
RF电路,混频器,直接从混频器的输出看有200多毫伏,但是接上50欧姆的负载后就只有70mV的电压了,这可能是什么原因?匹配问题吗?还是别的啊?有人指点一下呗,调了很久,匹配也调过,可始终是这样。。。

网友:
不是啥电路都有能力驱动小电阻的,mixer能驱动电阻负载?我还真不知道呢

网友:
Mixer出来是IF Amp或者Filters。不会直接接小负载的

网友:
It depends on your RF frequency and impedance. Usually Mixer output impedance is quite high, it can not directly drive 50 Ohm. Obviously your mixer output impedance is more than 100 Ohm

楼主:
那请问一下,混频器仿真的时候输出负载怎么设置啊?一般RF电路仿真时负载不是假定50的电阻吗?指点迷津,谢谢!

楼主:
有哪个大侠做过这方面的 指导一下 不胜感谢!

网友:
混频器后一级是什么,这个首先要搞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