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tlf文件在encounter里面做什么用?[已解决】

楼主(2012-05-21):
tlf文件在encounter里面做什么用?

看到有这样的命令read_tlf  但是不知道这个文件读进来之后可以做什么用?

如楼下所说,是个timing 的library

网友:
好像是类似.lib文件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时序库文件,和lib差不多.在导入文件的时候,你会发现默认的格式为*.lib *.tlf

网友(2012-12-13):
TLF文件是描述cell时序的文件,标准单元的rise time,hold time,fall time都在TLF内定义。时序分析时就调用TLF文件,根据cell的输入信号强度和cell的负载来计算cell的各种时序信息。

网友(2016-01-14):
不好意思挖坟了  那它和lib的区别是什么,到时候用哪个啊

网友(2017-06-28):
回复 网友A:

   不好意思,请问你现在知道这个问题了吗?我现在也想了解这个,目前我也是既有.tlf文件又有.lib文件,但是用不同的文件跑出来的结果不同,所以该用哪个呢?它们的区别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