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天线比率的计算

楼主(2012-05-21):
用calibre做antenna的违例检查,报告中计算天线比率的公式
PERIMETER(M5)*0.53/AREA(GATE)-(AREA(M5_DIOP)*400+!!AREA(M5_DIOP)*1800)
请问公式减号后的是什么意思,应该是二极管的面积之类的,乘的400和1800是什么?

SMIC.18的工艺

网友:
建议你参照它的pdf文档关于antenna ratio的Design guide rule去理解下
可以理解为针对当前层的某种矫正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