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cadence encounter 共存

楼主(2012-05-21):
本人安装cadence 的IC610和encounter9.1 就出现了只能打开一个软件的问题,看网上原因是因为两个用OA数据库,一个比较新,二另一个比较旧。所以需要自己写一个shell脚本执行就ok。出现如下错误:
/eda/cadence/IC610/tools/d11/bin/32bit/icfb.exe:/eda/cadence/IC610/tools/lib/libgcc_s.so.1: version 'GCC_4.2.0'
not found (required by /usr/lib/libstdc++.so.6)
大功告成图:

楼主:
自己顶下,附上解决方法。其实如果你会linux的shell编程,这就很easy。献丑了。在工作目录下新建 ic.sh 和encounter.sh 文件夹
代码依次为:
#!/bin/bash
#################################################################
echo 'test_commit_ic.sh'
if [ " $1 = "icsh" " ];then
#cadence
alias lmli='/eda/cadence/IC610/tools/bin/lmgrd -c /eda/cadence/IC610/share/license/license.dat'
export OA_HOME=/eda/cadence/IC610/OA
export CDS_ROOT=/eda/cadence/IC610
export MMSIM_ROOT=/eda/cadence/MMSIM61
export CDS_LIC_FILE=5280@localhost
export LM_LICENSE_FILE=$CDS_ROOT/SHARE//license/license.dat
export CDS_Netlisting_Mode=Analog
export PATH=$MMSIN_ROOT/tools/binMMSIM_ROOT/tools/spectre/binCDS_ROOT/tools/binCDS_ROOT/tools/dfII/bin:$PATH
export MOZILLA_HOME=/usr/bin/netscape
###################################################################
echo  "$OA_HOME"
fi

icfb

#!/bin/bash
#################################################################
echo 'test_commit_encounter.sh'
if [ " $1 = "encountersh" " ];then

#encounter9.1
export CDSDIR=/eda/cadence/encounter9.1
export CDSHOME=/eda/cadence/encounter9.1/bin
export ENCONUTER_HOME=/eda/cadence/encounter9.1/tools/bin
export OA_HOME=/eda/cadence/encounter9.1/oa_v22.04.058
export LM_LICENSE_FILE=/eda/cadence/encounter9.1/share/license/license.dat
alias encounter1='/eda/cadence/encounter9.1/tools/bin/./encounter'
###################################################################

export PATH=$MMSIN_ROOT/tools/bin:$MMSIM_ROOT/tools/spectre/bin:$CDS_ROOT/tools/bin:$CDS_ROOT/tools/dfII/bin:$/eda/cadence/encounter9.1/bin:$/eda/cadence/encounter9.1/tools/bin:$/eda/cadence/encounter9.1/tools/dfII/bin:$/eda/cadence/encounter9.1/bin:$PATH

#################################################################
  echo  "$OA_HOME"
fi

encounter1

并修改工作目录下的bashrc文件,如下

# .bashrc

# User specific aliases and functions

alias rm='rm -i'
alias cp='cp -i'
alias mv='mv -i'

# Source global definitions
if [ -f /etc/bashrc ]; then

. /etc/bashrc
fi

#######################################################
alias encounter='source /home/temp/encounter'
alias ic='source /home/temp/ic'
#######################################################

然后保存.bashrc,在终端 source .bashrc
然后在两个终端打开就ok

网友(2012-12-10):
这办法挺损的,用encounter 自动source encounter环境,用ic source ic的。其实什么都没变,但方便多了。

网友(2013-05-23):
为什么按照楼主说的做以后,会出现command not found?两个都打不开了

网友(2013-07-14):
我是来拿分滴

网友(2014-06-28):
回复 楼主:

  Again, don't set OA_HOME. Always install the OA version which is coming
with the tool (EXT, IC,..).  The OA installation should be located in
<toolinstallation>/share/oa. The tool will pick it up from there.
The idea to have a central common OA installation is nice, but
unfortunately it does not work in the real worl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