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求教,电阻匹配和距离的关系

楼主(2012-05-21):
hi,
   请教一个问题,有两个5um*5um的电阻距离100um,他们的匹配情况是怎么样的,会不会超过2%呢。
如果你相关参数的计算,能否告知,任何工艺都可,谢谢。

网友:
这个不同工艺不同fab差别比较大吧。。。
就是同一个process你电阻周围情况也会影响它匹配。。
电阻是poly电阻? 这个跟光刻精度有关

LZ既然要匹配为什么还放这么远?

楼主:
主要是要做个电阻串DAC,不想对电阻做中心对称,
而直接排列,这样一来电阻距离有点远,但面积小不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