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mems系统动态范围

楼主(2012-05-21):
看到mems的优点,比如mems陀螺或者mems加计,一直在说其动态范围大,
请问动态范围怎么考虑?需要仿真吗?

网友:
动态范围就是最大检测范围与最小检测范围之比,小量程不失精度,大量程不失线性度。也就是整个测量范围的线性度及精度,这个必需得仿。

楼主:
如何仿,请举例子?

网友:
仿能检测的最小信号,动态范围主要由最小信号的检测能力决定。

楼主:
仿能检测的最小信号,动态范围主要由最小信号的检测能力决定。
引用 网友A:

    那就是仿噪声了?最小信号就是等于噪声,但是噪声是交流,瞬态怎么仿?

网友(2012-10-25):
系统级仿真可以在matlab中用simulink仿真

网友(2012-12-11):
微结构噪声一般通过理论公式计算

网友(2013-10-15):
学习学习,长长见识,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