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用modelsim仿真dc综合后的网表,内含自己定制的单元,报错

楼主(2012-05-21):
使用ModelSim对综合后的网表进行仿真,网表中包含自己定制的一个单元,名字为invv,在invv.v中定义,对其进行时序仿真,工艺库为umc018,首先将标准单元库的fsa0a_c_sc.lib.src文件进行编译,并编译定制单元的*.v,然后将这个库文件命名为umc018,然后重新建一个工程,模拟的时候加入sdf文件和库文件的目录。结果,就是找不到我定制的这个单元。
在库文件中有这个单元,已经编译成功的……配置信息如下:

网友:
你要先把invv编译为库加进来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是说把invv.v编译吗?
    我是这样做的。首先建立一个工程,添加工艺库的src文件和invv.v,编译,这个时候,库已经被编译到work目录下,然后将work修改为umc018,然后再新建一个工程,导入网表文件ultra_arbiter.v和testbench.v(也顺便导入了invv.v),在仿真的时候,指向umc018作为library,并加入sdf文件,然后就报错了……上面图片中是warning,其实是error,因为我选择了将error忽略为warning的选项。
    我晚上再试下。之前遇到一个错误,是因为没有加timescale语句。现在就不知道了……
    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