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急求助,Verdi201101打开波形问题

楼主(2012-05-22):
各位高人,我CentOS6.2(64bit)用VCS201112和Verdi201101生成了一个fsdb波形文件,Verdi打开之 后,在工程里面选择端口信号,然后 “Ctrl+w”,添加不进去,提示说 “Unrecognized Signal”之类的错误;

之后我在波形显示页面“get all signals”,可以看见信号确实dump出来了。但 是,我双击波形中的信号,却进不到工程代码中。

麻烦高人指点一下,非常感谢!

网友(2012-08-10):
可能是你的vcs版本和verdi版本配置没配好吧。配置vcs和verdi接口的时候,需要用到的debussy_lib要与vcs是一致的。可以考虑用$verdihome/share/PLI/vcsd/LINUX64下的库,这个在verdi的用户手册里有说的。

网友(2012-12-11):
你好!我遇到的情况跟你是一样的,我安装的是Verdi201101和VCS201103。nWave完全不好使,Ctrl+w加载不了信号波形,而且get all signals也不能用。能解答一二么?QQ:690004162

网友:
我也用的这个,有的时候也有这种情况,但是有的时候却可以正常使用。。。。很晕。。。。

网友(2013-11-25):
你是不是用了Verdi的restore signal的功能,如果是这样,查看下.rc文件,看看fsdb的地址和正在所用工程的fsdb地址是否一致?
这种情况多出现以下情况,你copy了A工程环境,重命名为B,而B工程内的.rc文件加载的fsdb地址仍是A。你在B工程里面打开的仍是A波形,当然会看不到B工程一些新建的变量了~~

网友(2015-12-01):
我的是因为顶层没有加到filelist里……

网友(2016-04-28):
回复 楼主:

大富豪,请问您这个问题是如何解决的呢,我用modelsim 和verdi联调,对信号ctrl+w,出现unrecognised signa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