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irtuoso export->stream后CIW显示error,但PIPO.log里却看不到。。。

楼主(2012-05-22):
CIW窗口显示:

**There were 880 error and 0 warning messages **
Statistic and more information, please check  /****/PIPO.LOG file.

但是PIPO.log里却没有error的任何描述, 这是怎么回事呀?

网友:
找对路径了么?

楼主:
版主, 是工作路径,即启动ICFB的路径下的PIPO.log吗? 就这是个, 没有啊! 还是有些option需要点选上, 请您指导!

网友:
对啊,看看options,log file可以改个名字,不一定是PIPO.log吧

楼主:
对啊,看看options,log file可以改个名字,不一定是PIPO.log吧
引用 网友A:

但CIW提示去看PIPO.log, 但里面却找不到error, 郁闷!

网友B:
回复 网友C:

    写了“Statistic and more information, please check  /****/PIPO.LOG file.”找这个路径就行了    一般来说options不用改吧。。。

楼主:
回复  ic小顽童

    写了“Statistic and more information, please check  /****/PIPO.LOG file.”找 ...
引用 网友B:

    /****/PIPO.LOG file 这个就是工作路径下的PIPO啊,呵呵。

网友:
路径不对?有个地方默认要填一个“.”的

网友:
你的导出设置是怎么样的?
工作路径,导出文件名,log文件

楼主:
你的导出设置是怎么样的?
工作路径,导出文件名,log文件
引用 网友D:

Export->Stream时Option里默认是PIPO.log, 应该就是PIPO.log吧。

网友:
回复 网友C:
stream 完后不是有个提示框的吗?直接点display log进去看看

网友:
我的意思如果你设置工作路径是 “.” 的话那应该去你启icfb的目录找PIPO.log
如果工作路径是你导出gds的路径,那就应该去gds的同级目录找PIPO.lo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