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双口RAM缓存数据的问题

楼主(2012-05-22):
各位大侠:请教一下:我现在把一组数据(120*120)已经存储在了一个存储器中,现在想从存储器中读取一个3行3列数据,来构成一个3*3的窗口数据缓存模块,请问要怎么弄啊?

网友:
你可以将120*120的数据按照列进行存储,即每列120个数据,总共120列,这样顺序存储,然后按照3*3读出来即可,但是你的需求感觉不是很清楚!

网友:
你就定义一个3*3的array来存放就完了撒。

网友:
回复 网友A:

   用读写指针控制就OK了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