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fpga异构可重配置是否有实用价值?

楼主(2012-05-22):
对这方面不太了解,请做过或了解的前辈给予指点。
可重配置的技术解决方案和实用价值。谢谢。

网友:
是说的部分逻辑可以重新配置么,听说是有这么一种做法,但是我在实际应用还没有碰到过。

网友:
这个在工作中听说过,我们把它叫做打补丁,可以在空闲的逻辑(LE)中载入新的功能块,这样不用掉电就可以重新增加逻辑功能了,很是强大,试用于那些更换版本比较麻烦的时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