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进行LVS验证时,网表中的“.”和“*”的区别

楼主(2012-05-22):
求助,
请问各位,在spice网表中
.GLOBAL VDD GND
*GLOBAL VDD GND

.CONNECT VDD VCC
*CONNECT VDD VCC

有什么区别,其实就是星号和点号的区别,据说一个是网表中起作用,一个是在网表和gds中都起作用

网友:
还有***,坐等答案

网友:
"*." 是cdl语法
"."  是spice语法

网友:
楼上正解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的意思是不是说:
在cdl网表中只能用"." "*"
在spice网表中只能用“.”

我层级在spice网表中使用过
*CONNECT VCC VDD ,calibre 没给我报什么错呀?

网友:
回复 网友B:

   大多数通用的,没啥区别

网友:
***就是给注释掉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注释应该是"$"符号吧?

网友:
回复 网友B:

   呵呵,可以试验一下嘛,我们在用PVS的时候,cdl里可以用的,放到calibre里也适用的。
   calibre不认EQIV的好像,CONNECT认不认不清楚。

   有了结果可让我涨涨知识。谢啦。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一直在calibre里面的.spi网表里用
*CONNECT,貌似从来没问题;
不过这个是从上一个人手上接过来的修改方法,前几楼的朋友说"*"是注释,我倒是没试过是不是真的是注释;

网友:
新手学习一下

网友(2012-12-11):
正解呢?一共有好多种,分不出来了
1、"$"
2、"*."
3、"*"
4、"*:"
5、"."
是不是带星号的都是注释,不起任何作用的?新人求教!

网友:
两个及以上*号才是注释。

网友:
回复 网友D:

    "*"  "."   "*."三者是一样的意思。
    没见过“*:"
    “$”有时作为解释说明,有时代表单元的属性
例如:
R0 A B 2.2 $[RN] $W=1 M=2 $L=2      //$[RN] $W $L 作为素子的属性。
R1 A B 2.2 $mycomment $[RN] $W=1 M=2 $L=2  //从 第一个$往后都
作为解释说明。

网友:
回复 网友E:

   谢谢! 但是*好像可以是注释的。
做lvs的时候,有个cornerpad找不到   然后再网表的该条语句前加了*,结果就可以顺利做完lvs了。

网友:
回复 网友D:

    两个及以上*号才是注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