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拉扎维-COMS集成电路设计

楼主(2012-05-22):
非线性&不匹配那一章看不懂喔,,,跟天书似的,,,,  求过来人带路!!!

网友:
一遍看不懂没关系,一遍接一遍的看,或者从课后题入手,通过问题学习。
比如设计一个V to I的转换器,理想的希望V=K*I,K保持常数。但是经过电路做出来,比例会有些高阶分量,比如V=K*I+K1*I^2+K2*I^3... 这就是非线性。
比如设计一个比较器,理想的反转阈值是2.5V,但实际电路做出来,也许到2.45V就会反转了,有时会到2.55V还没有反转,这就是不匹配。
非线性和不匹配都是电路固有的和无法完全消灭的,我们只能研究并找出尽量减小他们的方法。

网友:
楼上威武!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头晕

网友(2012-10-10):
多少领教

网友:
入门教材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