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用virtuoso merge gds,你是将reference gds导入一个library还是各自library?

楼主(2012-05-22):
大家说说啊!

顺便: 不同的做法Stream in 和 Stream out 时的 “Option” 一览需要注意什么?

网友:
我是导入各自的library。

楼主:
比如有AD和DA, 导入两个library,还是一个呢? 如果分得这么细的话, IO的更多了, 也要有自个library吗? 但反过来说, 如果AD和DA导入一个library,其实跟所有reference gds导入一个libray也没有区别了。

网友:
我你说的IO是指PAD?
我一般是每个block都导入自己的lib,怕有的CELL被冲掉

网友:
DGS 都导入一个库包括reference

楼主:
我你说的IO是指PAD?
我一般是每个block都导入自己的lib,怕有的CELL被冲掉
引用 网友A:

IO就是IO cell,含PAD。
每个block对应一个library吗? 比如SRAM macro有很多种的话,怎么处理呢?

网友:
每一个IO IP 都必须有它自己的库。 因为可能是不同的IP vendor 提供的GDS,里面的cell信息可能重复,这样最后merge出的GDS 会有问题。 SRAM 很多也得分开,安全考虑。

网友(2013-02-14):
哪位高手讲一下,怎么建立reference Library呢?
不同IP建立不同的Library,怎么把它们关联到Top的Library呢?

网友(2014-04-22):
回复 网友B:
这位仁兄可以看下Milkyway中介绍的关于reference lib的建立流程,很有帮助。

网友(2017-02-16):
回复 网友C:

你好,问一下我在使用ICC软件建立MW库时,需要将厂家提供的gds格式版图单元库添加到参考库中,下面是我的命令:create_mw_lib test.mw -open -technology TSMC15.tf -mw_reference_library " ./lib/15S_V0_0_38.gds "

网友:
显示无法取读,第一次用这种格式文件,想问一下我的命令有问题吗?是不是不能这样直接读取?还是厂家给的这个gds文件有错误,求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