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tarrc提取参数

楼主(2012-05-22):
新手求教,在用starrc提取参数时,如果只出来寄生电容,没有寄生电阻,有哪些情况造成?已经在EXTRACTION选项中选择RC了

楼主:
用的是这个脚本
* TechReport
LEF_FILE: /home/ybin/star/lef.35/head_CZ6H_3AL.lef /home/ybin/star/lef.35/cz6h_std.lef
TOP_DEF_FILE: /home/ybin/star/lef.35/CE2110Ana.def
BUS_BIT: <>
TCAD_GRD_FILE: /home/ybin/star/lef.35/cz6h_5.0v_1p3m_starrcxt_rcx.nxtgrd_v1.4
MAPPING_FILE: /home/ybin/star/lef.35/mappingfile_1p3m_v1.4
EXTRACTION: RC
TARGET_ANALYSIS: NONE
COUPLE_TO_GROUND: YES
COUPLING_MULTIPLIER: 1
LEF_USE_OBS: YES
NETLIST_FILE: ybin.spef
NETLIST_FORMAT: SPEF
COUPLING_ABS_THRESHOLD: 3e-15
COUPLING_REL_THRESHOLD: 0.03
COUPLING_AVG_THRESHOLD:
COUPLING_THRESHOLD_OPERATION: AND
COUPLING_REPORT_NUMBER: 1000

楼主:
出来的结果

*SPEF "IEEE 1481-1999"
*DESIGN "CE2110Ana"
*DATE "Tue May 22 14:47:26 2012"
*VENDOR "Synopsys"
*PROGRAM "StarRC"
*VERSION "D-2009.12                "
*DESIGN_FLOW "PIN_CAP NONE" "NAME_SCOPE LOCAL"
*DIVIDER /
*DELIMITER :
*BUS_DELIMITER <>
*T_UNIT 1.00000 NS
*C_UNIT 1.00000 FF
*R_UNIT 1.00000 OHM
*L_UNIT 1.00000 HENRY

// COMMENTS

// TCAD_GRD_FILE /home/ybin/star/lef.35/cz6h_5.0v_1p3m_starrcxt_rcx.nxtgrd_v1.4
//   TCAD_TIME_STAMP Tue Mar 31 09:00:46 2009
//   TCADGRD_VERSION 53

*NAME_MAP

*1 VCC
*2 VBT
*3 VBT2
*4 BAT_SEL
*5 ID_OK
*6 PVDD2
*7 CS
*8 DISCHARGE
*9 EN
*10 RESET
*11 POD_A
*12 PVDD1
*13 POD1
*14 WR_EN

*PORTS

*1 B
*2 B
*3 B
*4 I
*5 I
*6 B
*7 I
*8 B
*9 I
*10 O
*11 I
*12 B
*13 I
*14 I

*D_NET *11 0.269183

*CONN
*P *11 I *C -28.1900 194.850

*CAP
1 *11 *13 0.0145225
2 *11 0.254660
*END

*D_NET *13 0.297870

*CONN
*P *13 I *C -33.9200 194.850

*CAP
1 *13 *11 0.0145225
2 *13 0.283347
*END

*D_NET *8 0.259101

*CONN
*P *8 B *C 32.5200 194.850

*CAP
1 *8 0.259101
*END

*D_NET *7 0.263880

*CONN
*P *7 I *C 59.5900 194.850

*CAP
1 *7 0.263880
*END

*D_NET *6 0.263880

*CONN
*P *6 B *C 76.1200 194.850

*CAP
1 *6 0.263880
*END

*D_NET *4 0.257267

*CONN
*P *4 I *C 91.3600 194.850

*CAP
1 *4 *5 0.0220110
2 *4 0.235256
*END

*D_NET *5 0.285891

*CONN
*P *5 I *C 86.0700 194.850

*CAP
1 *5 *4 0.0220110
2 *5 0.263880
*END

*D_NET *9 0.259101

*CONN
*P *9 I *C 99.9100 194.850

*CAP
1 *9 0.259101
*END

*D_NET *10 0.263880

*CONN
*P *10 O *C 155.060 194.850

*CAP
1 *10 0.263880
*END

*D_NET *12 0.263880

*CONN
*P *12 B *C 173.960 194.850

*CAP
1 *12 0.263880
*END

*D_NET *1 0.263880

*CONN
*P *1 B *C 186.840 194.850

*CAP
1 *1 0.263880
*END

*D_NET *14 0.275842

*CONN
*P *14 I *C 254.260 194.850

*CAP
1 *14 0.275842
*END

*D_NET *2 0.275842

*CONN
*P *2 B *C 264.730 194.850

*CAP
1 *2 0.275842
*END

*D_NET *3 0.283347

*CONN
*P *3 B *C 273.210 194.850

*CAP
1 *3 0.283347
*END

网友:
TCAD_GRD_FILE 所调用的nxtgrd文件是C的,还是RC的?

网友:
RES不是一定有的, CAP有了就行了

网友(2012-11-21):
回复 网友A:

    你好!请教您STARRC最后提取的问题,LVS和QUERY完了后,最后如何run star啊?在什么路径下以什么命令来跑啊?新手刚刚开始学习这个软件,期盼答复,十分感谢!

网友(2012-12-24):
楼主请教下:
1.用encounter做pr,那么是否需要LEF和DEF导入到starRC中?
2.starRC的map文件是怎么做出来的?

网友(2014-06-17):
如果是模拟版图starrc提取如下:
1.calibre 在output哪里勾上CCI(calibre-connectivity interface )产生svdb
2.calibre -query svdb <query_cmd
3.StarXtract -clean - star_cmd

产生的*。spf 就是后防网表文件

网友:
好像要修改query_cmd的cell name,跟你当前提取后防的cell 一致,

网友:
知道怎么在starrc工厂提供的文件*。nxtgrd 或则*。itf 查看电阻电容不?那个命令行的是表示电阻电容,请大牛解释,我只是跑通了提取starrc流程,但是里面的文件命令看不来,跟calibre rc的命令方式不太一样,看不懂

网友(2014-09-28):
所调用的nxtgrd文件是C的

网友:
你当前提取后防的cell 一致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不是只有C 的吧?

网友(2015-04-20):
回复 网友C:

   请教一下,用rc提取电感参数需要那几个命令和库文件啊?

网友(2016-01-12):
请问楼主用StarXtract 提取出来的.spf文件可以直接用hspice或者finesim仿真么?
还望楼主不吝指点

网友(2016-04-19):
回复 楼主:

    starrcD 脚本是什么语言?星号表示注释。新手求问。

网友(2017-01-09):
回复 网友C:

你好~我想问下这个cap有没有数值怎么看的啊?我也遇到类似的问题,就是布局布线后电路的功能出错了,您知道可能的原因吗?谢谢!

网友(2022-05-07):
引用 楼主:
用的是这个脚本
* TechReport
LEF_FILE: /home/ybin/star/lef.35/head_CZ6H_3AL.lef /home/ybin/star/lef.3 ...

请问extraction这个选项可以只提取R或C,是直接把RC变成R或C吗?

网友(2023-12-05):
楼主好,请问最后是怎么解决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