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怎样改善低通滤波器的抑制度?

楼主(2012-05-22):
最近设计一个三阶Cheybshev Gm-C低通滤波器,用理想Gm和C实现时的增益为20dB,1dB带宽为10M,2倍带宽(20MHz)抑制度为20dB。采用TSMC 0.13um CMOS工艺实现的同样的Gm和C替代,其它指标一致,但是2倍带宽处的抑制度下降到15dB。请问各位高手这是咋回事?各位有没有碰到类似的问题?(曾经用过另外一个工艺实现过同样的滤波器,抑制度基本不变)

网友(2021-03-26):
GmC结构里OTA的跨导和电容值都会受具体工艺影响,你这抑制度下降了说明衰减的慢了,调调Q值或者OTA吧,我也没啥好点子了。

网友:
希望这本书能在原理上对你有些帮助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