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有关mos管的特征频率

楼主(2012-05-22):
请问大家,0.18um,0.13um,90nm,65nm的mos管特征频率fT各是多少啊?

网友:
自己仿一下或者手算以下

网友:
请教如何算?

网友:
AC或者S参数仿真。

网友:
回复 网友A:

    根据fT的定义,可以得到fT的表达式=gm/(2*pi*Cgs),再带入进去gm的表达式,cgs取决于mos管的尺寸,这只是估算
   Sansen的书讲的挺细的P24

网友:
哦。谢谢,我想起来了,不过我们一般不用这些,谢谢

楼主:
谢谢大家热心的指导!

网友(2012-12-03):
回复 网友B:

   PMOS和NMOS计算都是fT=gm/(2*pi*Cg)吗?我分别仿了PMOS和NMOS,发现NMOS和计算值一样,PMOS仿真结果与计算值差别很大~请问是什么原因啊?

网友:
还没有算过,学习了

网友(2014-04-30):
回复 网友C:

   能详细说一下吗

网友(2015-04-20):
0.18大概60GHz,0.13大概100GHz

网友(2015-08-04):
求个仿真过程  电路图及仿真截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