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dc在约束时对以下几个分频时钟的约束分频

楼主(2012-05-22):
求助,代码如下
clk_cnt是主时钟clk的计数单元,clk2_con是一个来自clk32 时钟域的控制信号
clk2/clk8/clk32是分频时钟;
求助在dc约束时这样的时钟要怎么约束,特别是clk2和clk8

assign clk2 = (clk2_con) ? clk_cnt[0] : 1'b0 ;
assign clk8 = ~clk_cnt[2] ;
assign clk32 = clk_cnt[4] ;

网友:
create_clock clk
create_generated_clock clk2/8/32

楼主:
回复 网友A:

    版主,
我感觉对clk8如果就这么简单的约束可能会有些问题的;因为真正的clk8是在计数器的输出后加了一个反相器了,也就是说反向后的clk8的时钟和-source clk之间的相位是在分频的基础上,加上了一个反向功能,这里是不是需要对generated clk进行补充一个edge的说明

网友:
create_generated_clock里面有反向的选项,认真读下它的说明

楼主(2012-09-26):
回复 网友A:

版主,某段代码中如下
clk8 = ~clk_cnt[2];
clk_cnt是clk下的计数器

想问问,那么这样在定义clk8为generated_clock的时候是否需要-invert,且此时-source clk

我最近在使用这个命令在思考,这个invert是对什么东西进行的一次反向,是否就单纯应用于上端代码的这种情况,感觉不是很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