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占空比为50%的三分频设计(verilog)

楼主(2012-05-22):
最近遇到个题目说是用verilog或者门电路设计占空比为50%的三分频设计,看到好多人的code都是既有posedge clk也有negedge clk的,请问这样的代码好综合吗?如果可以综合该注意些什么呢?

楼主:
回复 网友A:

   就是说可以综合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完全可以综合的,把时钟取反后再上升沿

                          always@(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_n)
                          assign clk1=~clk;
                          always@(posedge clk1 or negedge rst_n)

网友:
把代码给我们参考一下嘛我也想知道怎么写的

楼主:
回复 网友C:

   对哦,我怎么没想到呵呵!!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D:
网上是这样写的!
module div3(clk, reset, clk_div3);

input clk;

input reset;

output clk_div3;

reg clk1;

reg[1:0] state;

always@(posedge clk or negedge reset)

begin

if(!reset)

         state<= 2’b00;

else

begin

case(state)

2’b00: state<= 2’b01;

2’b01: state<= 2’b11;

2’b10: state<= 2’b00;

2’b11: state<= 2’b00;

endcase

end

end

always@(negedge clk or negedge reset)

begin

if(!reset)

         clk1<= 0;

else

         clk1<= state[0];

end

assign clk_div3 = clk1 & state[0];

endmodule

网友:
回复 网友B:

module div3(clk, reset, clk_div3);

input clk;

input reset;

output clk_div3;

reg clk1;

reg[1:0] state;

wire clk1;

assign clk1=~clk;

always@(posedge clk or negedge reset)

begin

if(!reset)

         state<= 2’b00;

else

begin

case(state)

2’b00: state<= 2’b01;

2’b01: state<= 2’b11;

2’b10: state<= 2’b00;

2’b11: state<= 2’b00;

endcase

end

end

always@(posedge clk1 or negedge reset)

begin

if(!reset)

         clk1<= 0;

else

         clk1<= state[0];

end

assign clk_div3 = clk1 & state[0];

endmodule

楼主:
回复 [url=http://bbs.
sog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