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为什么安装好matlab和dsp_builder之后看不到dsp的库?

楼主(2012-05-22):
大家是否遇到过这样的问题呢?
matlab版本是r2008a,dsp_builder是9.0,从altera的官网了解到它们是兼容的。
但我装好dsp_builder之后,打开simulink却看不到dsp相关的库,这是为什么呢?

网友:
应该是安装的不正确或者是破解的有问题。。。。先按matlab。。。。再按quartusii。然后再安dsp builder、然后破解。然后导入

网友:
这是一个软件字体选择的问题,执行bdclose all; set_param(0,'CharacterEncoding', 'windows-125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