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如何查看蒙特卡洛仿真得到的offset中,每对管子的贡献分别是多少

楼主(2012-05-22):
想知道最终的offset中有多少是由输入管贡献的,有多少是由电流镜对管贡献的。怎么看?谢谢!

网友:
右击Monte Carlo 选 Correlation Table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管用啊,出来的只是平均值和3-sigma

网友:
list文件中有各项贡献比啊,这都不知道?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能不能截个图贴上来,大家帮你看看

楼主:
回复 网友B:

    那就再请教一下楼上,list文件在哪里啊,

网友(2012-06-28):
可以用excel表格自己算。
也可以用dcmatch那个工具去仿真的。

网友(2012-09-14):
回复 楼主:

最后楼主怎么解决的这个问题?看每个管子的贡献的??

网友(2014-01-15):
求指教啊

网友(2015-07-11):
這個問題也困擾我很久,也不知道模擬的對不對QQ

网友C(2019-11-18):
在yield界面中间一排,有一个mismatch contribution 按钮,点击一下就出来了,ade xl里面

网友D(2020-09-05):
引用 网友C:
在yield界面中间一排,有一个mismatch contribution 按钮,点击一下就出来了,ade xl里面 ...

你好,我点击mismtach contribution后显示不能打开,需要我保存mismatch variation or mismatch data,但是我在设置里面已经保存了mismatch data,请问你知道为何吗?

网友C:
上面有个save allow family plots

网友(2020-10-11):
引用 网友C:
上面有个save allow family plots

您好,我按照您说的电了save allow family plots后再点击上面的mismatch contribution后报了这么个warning,按它的意思应该是需要保存至少两个device的mismatch信息,那么怎么选择器件并保存信息呢?麻烦请您指教一下,谢谢了~

网友:
需要保存数据,才可以看。
一般也就差分对和负载贡献,各自选中跑一下,标进电路里面,就完工了。

网友(2023-09-10):
引用 网友D:
你好,我点击mismtach contribution后显示不能打开,需要我保存mismatch variation or mismatch data,但 ...

MC设置界面,statistical variation里面只选择mismatch,不要选all呢

网友E(2024-03-13):
引用 网友D:
你好,我点击mismtach contribution后显示不能打开,需要我保存mismatch variation or mismatch data,但 ...

请问您解决了吗?我也遇到了同样问题。

网友F:
引用 网友E:
请问您解决了吗?我也遇到了同样问题。

请问您解决了吗?我也遇到了同样问题。

网友E:
引用 网友F:
请问您解决了吗?我也遇到了同样问题。

还没有。请问您解决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还没有。请问您解决了吗?

解决了  看我发布的贴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