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一个 layout xl 时 pcellvarfailed 的问题

楼主(2012-05-22):
cadence virtuoso schematic xl 到 layout, gen from source 出来的管子, 显示大白字 pcellvarfailed ,直接i调进pdk库里的管子可以显示 ,
重启icfb还是老样子。 请问各位大神哪些地方出了问题 ?

网友:
没遇到过这个问题 帮顶

网友:
没遇到过这个问题 跟着帮顶

网友:
通常是沒安裝好
或是檔案有缺

网友:
回复 楼主:

    PDK的问题,或者你软件版本太低。看看PDK的帮助,需要什么版本的virtuoso

网友:
我遇到过,如果开ICFB就直接双击那个cell的layout就会这样,我的方法是先找到生成那个layout的电路,然后用layoutXL打开那个cell的layout就好了,你可以试试,不过我不知道这是不是规范做法。

网友(2012-06-27):
也有可能电路上某个参数写错了,比如W写成 4*5um类似的值。
有些PDK计算不到这样的值,pcell显示就会出问题。

网友:
貌似是器件参数有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