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外灌电流的产生

楼主(2012-05-22):
各位大神:
    小弟需要片外灌一个0.1uA--1uA的电流。片内是一个电流镜。
     现有两种方案
   1)用搞精度电流源直接灌
   2)外接一个1M欧的电阻,调整电阻两端的电压,从而计算出电流。
然而第一种方案因为没有仪器作罢,第二种方案优点过于麻烦,因为电阻两端的电压都在变化,很难调。

还有什吗方法啊?求指教。
另外,如果坐在片内的话,电流能随意调节大小吗

多谢了

网友:
第二种并不麻烦,前提是用可调电阻,然后和电阻串联个电流表,调节电阻来达到需要的电流

网友:
给出第3种办法:使用一个运放加上可调电阻就可以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要串联一个电流表的话,这么高精度的电流表很难找啊
在者这样慢慢调还是有点麻烦啊

网友:
@dongzz201 的方法可行,运放+电阻可构成电流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