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LAVIS的一个问题

楼主(2012-05-22):
我们也是才开始用Lavis的,不知大家用不用。请问用它怎么把一个cell引用到打开的cell中,谢谢!

网友:
你可以上傳LAVIS嗎?

楼主:
回复 网友A:

    公司U口禁用,也不能上网。

网友(2015-04-22):
如果要重疊的話,就直接拖過去就行了

网友:
什么软件?没听过

网友:
回复 网友B:

    http://www.tool-corp.com/ProductEn/Lavis/?set_language=en

一个 layout 的查看编辑软件,很少有人用。

网友(2017-05-18):
回复 网友C:

   is it still in production?

网友D(2018-07-25):
回复 网友C:

   您好,请问能详细说一下吗?

网友(2019-09-18):
引用 网友D:
回复 网友C:

   LAVIS
有没 free version 纯看 GDS-I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