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PROM的使用

楼主(2012-05-22):
许多FPGA的开发板上都有PROM,用于对FPGA进行配置,但是PROM只允许数据写入一次,我想请问一下,如果我要调试其他代码,如果这个PROM以后还能使用吗?
谢谢!

网友:
xilinx有只能写一次的prom,你看一下datasheet,如果是OTP的那种,就不能二次写入了,其他的都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