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求教pole-zero doublets的一些问题

楼主(2012-05-22):
我们都知道gain-boost的运放会引入一个pole-zero doublet。一般我们希望将此零极点对放在主运放的极点之外,以达到不影响主运放建立时间的目的。但是不理解为何文献中指出此pole-zero doublet 需要放在主运放的第二极点之前?

楼主:
补充:大于主运放的第一极点是为了setting time 的考虑,这个可以理解;在第二极点之前,是为了stability考虑,这个就不懂聊。。。哪位大侠解释下

网友:
这个问题我在做PGA电路的时候遇见过,这个零极点对位于主极点和次主极点之间,严重影响系统的建立时间,如果能将这个零极点对推到次主极点之外,应该是最好的。但是当时外接电阻电容不可调,所以建立时间不是很好。

楼主:
不对吧,应该是放在次极点之后,会有stability 的问题,应该放在闭环带宽和第二极点直接才对

网友:
booster和cascode管构成了一个环路,严格意义上说,是要保证该回路的稳定性。
那么,两种思路,一是要可以把你的booster做得极快,让cascode的极点成为环路主极点。
二是将booster做慢,让cascode成为非主极点。

当然,第二种方法更合理。所以booster的GBW不能大于cascode极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