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现在正做一款LED驱动芯片,遇到一个问题请教高手们!

楼主(2012-05-22):
请问图中的开关管下端采样电阻怎么做,用什么电阻,因为阻值小,又要做在片内,容易受温度变化影响。我想是不是用poly电阻并联得到小阻值的采样电阻。求高手指教,谢谢!

网友:
据说是用线电阻来做。

网友:
找两篇硕士论文看看就知道了,不需要找高手

网友:
是不是通过poly电阻串并来产生sense电阻。取决于你用的VREF是怎么产生的。

网友:
看需要多大的阻值,Metal Res和Poly Res皆可

网友:
回复 网友A:

    如果只有2-3欧呢?metal resistance会不会更好一点?

楼主:
回复 网友A:

    实际只有零点几欧姆,用较大的电阻并联的话,面积会比较大。。。

网友:
several Ohm 就用 Metal Res,注意Via是也是有电阻的,要做仔细layou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