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已解决]求助,STA时发现某些cell的延迟异常的大,

楼主(2012-05-22):
如图中U5,A端到Y端延迟317ns;触发器cnt_reg_1_时钟端CK到输出端Q延迟为1517;时钟周期为296.
不知道为什么会有这种情况出现,求教,求教。。。

网友:
可能是clock net上fanout太大
你给的信息太少,可能的情况很多,上面只是其中之一

楼主:
回复 网友A:
嗯,我查看了一下,clock net 上fanout就是很大172,有什么方法可以解决吗?
create_generated_clock -name CLK2 -source [get_ports clk] -divide_by 2 clkdiv/clk2
create_generated_clock -name CLK4 -source [get_ports clk] -divide_by 4 clkdiv/clk4
create_generated_clock -name CLK8 -source [get_ports clk] -divide_by 8 clkdiv/clk8
set_dont_touch_network CLK
set_dont_touch_network CLK2
set_dont_touch_network CLK4
set_dont_touch_network CLK8
set_false_path -from CLK2 -to CLK8
set_false_path -from CLK8 -to CLK2
set_false_path -from CLK8 -to CLK4
set_false_path -from CLK4 -to CLK8
这是关于generated clock的脚本,
当我加上set_ideal_network(下面三行脚本)后,就没有问题了,不知道是为什么?
set_ideal_network -no_propagate clk2
set_ideal_network -no_propagate clk4
set_ideal_network -no_propagate clk8

网友:
CTS之前要保留那个ideal net
原因去看那个命令的解释

楼主:
回复 网友A:

嗯,谢谢版主的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