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uvm的uvm_field_sarray_int打印问题

楼主(2012-05-22):
在用sprint()打印uvm_field_sarray_int时,如果数组太长会自动忽略中间的内容,不知道有什么参数可以不忽略打印

楼主:
这个都没人知道?

网友A(2022-04-20):
也发现这个问题了,不知道楼主有没找到办法?
10年前的贴了。。。有其他大佬知道办法不?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也发现这个问题了,不知道楼主有没找到办法?
10年前的贴了。。。有其他大佬知道办法不? ...

居然有人挖出来10年前的帖子。。不过这个问题的答案我还真的恰巧可以回答。
查阅一下uvm-1.1d的源码,找到uvm_printer.svh里面的关于类class uvm_printer_knobs的参数,你会发现有两个参数begin_elements和end_elements,这两个就是控制打印数组时缩略显示数组前面和后面各5个integral的数值的参数。如下图:
找到这两个参数以后就简单了。看到备注里面说-1代表no max无限制了没?

查阅一下sprint()函数的源码定义,在uvm_object.svh里面,sprint()其实是支持参数输入sprint(uvm_printer printer=null)的,如下图:
所以sprint()函数可以自定义uvm_printer的行为。那么,问题就很好解决了,自己例化一个自定义的uvm_printer,修改uvm_printer里面的uvm_printer_knobs的对应参数,然后将自定义的uvm_printer作为sprint()函数的输入就可以了。
举个代码案例,我写了自定义的scoreboard,需要对送进来的transactions的数组进行compare比较,比较出错以后将出错的数组队列里面的每一个different的值全部打印出来,那就可以这样:

class scoreboard extends uvm_scoreboard;
  uvm_table_printer local_printer

//new(),check_phase()省略

function void build_phase(uvm_phase phase);
  super.build_phase(phase);
  local_printer = new();
  local_printer.knobs.begin_elements = -1;
endfunction : build_phase

task run_phase(uvm_phase phase);
  string print_msg, dut_msg, ref_msg;
  my_transaction dut_trans, ref_trans;

  forever begin
  /*
  ...
  //compare的主函数省略
  ...
  */
  //假如比对出错:
   if(! dut_trans.compare(ref_trans)) begin
     dut_msg = dut_trans.sprint(local_printer);
     ref_msg = ref_trans.sprint(local_printer);
     `uvm_error(get_name(), $sformatf("Comparing dut & ref transactions not match!\n dut_trans:\n%s ref_trans:\n%s", dut_msg, ref_msg))
   end //if
  end //forever

endtask : run_phase

endclass //scoreboard

注意这里我用uvm_table_printer而不是直接用uvm_printer的原因是,我希望打印的时候是按照table的表格打印的形式,所以直接就实例化uvm_table_printer这个uvm_printer的子类了。你们可以根据自己希望的打印格式来选择。
以上~
其中的那个knobs是用来保存printer里面的变量和参数的,看看它的源码就能知道。
其实还可以直接手动调用或重载printer里面的这个function void print_array_range (int min, int max);应该也能起到相同的效果,不过我个人还没测试过。

网友:
楼上正解,不过没必要单独定义一个打印机传进去,就用默认的打印机会简单些

网友:
引用 网友B:
居然有人挖出来10年前的帖子。。不过这个问题的答案我还真的恰巧可以回答。
查阅一下uvm-1.1d的源码,找 ...

感谢感谢。大佬授渔还授鱼, 受益匪浅。

网友(2023-06-28):
引用 网友B:
居然有人挖出来10年前的帖子。。不过这个问题的答案我还真的恰巧可以回答。
查阅一下uvm-1.1d的源码,找 ...

太强了大佬,解决我的问题了

网友(2025-06-05):
这一晃就是10年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