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13.56MHz input

楼主(2012-05-23):
hello,
what kind of input do you use for reader ?
how do you regulate it and what minimum data amplitude achieve which is still demodulated ?

regards

楼主:
anyone? i can see, that there are not so many fresh posts. only responses. am i right?

网友:
回复 楼主:

    这英语,看的费力啊

网友:
你说的是读卡器上面来的信号怎么加到射频前端吧? 当然是交流感应的信号,通过线圈耦合进来的.

网友:
至于输入幅度多大才能解调的问题, 和你的解调器本身的性能有关, 对于不同的场强,不同的调制深度,甚至不同的数据率都有讲究的,不可能有包打天下的解调器的. 这本身就是产品竞争点之一吧,直接影响了标签芯片的灵敏度,即读距离指标.

网友:
稳压是一定要用的,否则无源芯片上的电源是带有交流扰动的,哪个模拟模块都吃不消.

楼主:
yes, of course AC coupling to the input, but what solutions you saw for regulator.
to extend reading distance, you have to be ready for low modulations.

the other thing is data envelope. do you use mixer orsomething different?

for large data signals rectifier can be used, but not for card's response at reader's input.

网友:
射频标签芯片有一个设计原则,简单简单再简单.复杂电路意味着功耗, 大功耗意味着读写距离受限制.